联想B575E

楼主(2016-07-18):
板子型号是联想B575E,AMD集成的。板子问题是USB不能用。无线网卡不能用。USB有供电。阻值也正常。在TB上买的BIOS刷上就OK了。。

联想 B575e BIOS.rar

网友A:
外设不能用一般是桥问题,现在的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不能用一般是桥问题,现在的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是啊。。我本来打算直接换桥了。以前也修过一台电脑是USB不能用的。刷程序刷好的。所以就直接买了程序刷了下。刷程序准比换桥来的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