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 反复重启

楼主(2016-07-18):
通电显示aoc的logo后屏幕灭了有显示aoc的logo有灭反复这样是驱动问题吗   电源板的5v电压已经到驱动板了

网友:
不一定的,也可能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怎么搞  没思路啊

网友:
按键坏了吧

网友A:
开环没坏  为试了  找到问题了   是电源板的问题   带不动  我用其他的电源板就好了    这个电源板怎么修啊功率不够电压都有了奇怪了啊

网友:
建议把电源板上面所有的电容更换掉去试试。

网友:
看电压会不会跳,不跳应该驱动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环没坏  为试了  找到问题了   是电源板的问题   带不动  我用其他的电源板就好了    这个电源板怎么修啊 ...

先换5V  12V电容再说

网友B:
电容  光藉  431  芯片  管子挨个换着试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很明显是电源带负载差。

网友:
大部分情况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引起的

网友:
你检查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看问提在哪!

网友:
换了电容就好?

网友:
一般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有肯能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这是明显的电源板带不动负载,先测一下输出的电压,电流再分析, 一般是电容, 或光藕,或续流二极管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芯片 或负载变大的原因

网友:
这个有通病

网友:
电容,电源IC,光耦,431

网友:
改装个高压看看感觉是高压问题

网友:
先测是一下电压有没有变化,有没有通用的电源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先把电容换一遍看看

网友:
啥通病?说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  光藉  431  芯片  管子挨个换着试

搬板好不好???

网友:
先目测电容好坏,,,,还有431 光耦 50v10uf   这些都能引起负载不起

网友:
外接个电源先排除电压不稳定。

网友:
你任性  你就搬呗  我不拦着你

网友:
通电测量,观察显示时,和灭时的5V是否有跳变,跳变范围是否很大,来确定电源带负载能力,从而判断是否为电源板问题

网友:
开关拔掉试试吧

网友:
一般电源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