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 M510A-I5 D2 上点0.02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07-18):
型号:M510A-I5 D2配置:i5-4210/8G/64G固态/500GB机械/集显HD4600/独显GTX850M

故障:待机0.007,按开机0.007-0.02(持续10多秒)-0.007  不加电!
外观:

拆机后主板图片:

维修过程:
1.先打各个电感阻值未发现异常。
2.拆掉纽扣电池放电,没效果!
3.查RTC电路,未发现故障!
4.看看EC查了一圈,没有什么明显问题。
5.想一想是不是BIOS问题啊,刷!下载BIOS,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590153   20分没了!这里开始走了小弯路了,(注意:这个BIOS还不是原机LOGO,还打不上显卡驱动!)
6.开始刷BIOS了,一个桥BIOS,一个ME BIOS ,这个机器上原机芯片是25B32BSIG和25B16BSIG
就是这个芯片我的TL886CS编程器能读不能写,找了个25Q32FVSIQ华邦的一样能读不能写!再找25L3206E/25L1606E这下刷上了,还是一样问题!就不在纠结BIOS了。
7.下载图纸,查板子,图纸连接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590159
8.解决故障.这个机器是待机就有3V,按开机后出5V,出5V电压的信号由EC控制,(这个EC有程序?这个不确定!有高手可以帮忙确定下哈!)

5V开启由PU2的1脚EN5V信号控制,查此信号来到故障点

先查VREG5正常,PQ10/PQ11没装,查PQ29A G级高电平不正常!查PQ9B G级高电平正常,把PR63拆掉,按开机电流直接上1A有跳变,5V也出来了,确定PQ9复合管子坏!找备件安装上,恢复PR63,开机正常点亮,图片如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进系统后独显叹号说什么也打不上驱动,重装系统一样问题,确定BIOS刷的不对!刷回备份原机的BIOS问题解除!
这个才对嘛!!!

故障位置图片:

EC型号:
这个EC有说带程序的,有的说不带!你说说带不带?
下载BIOS 20分  图纸 10分! 看官! 给加点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多谢你!!!

网友A:
走弯路了  本来可以秒杀的

网友B:
是啊 确实走了弯路。关键还白费了20下载分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

网友:
不带程序,我试过

网友:
哦!那淘宝上有卖这个芯片说带程序啊!但是看过一个坛友也更换了这个芯片确定是不带程序的!这个以后维修有个借鉴吧!哈哈

网友B:
看框架图应该是带的!具体应该怎么判断呢?怎么试验一下?

网友:
学习了··这机器还没修过···

网友C:
高手,这都能修出来 多少钱报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手,这都能修出来 多少钱报价啊

红色绿色!过奖了!这个是碰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大神的跳跃性思维 真心让本菜膜拜!好端端的联想B460 怎么就扯到索尼去了呢?

你丫来灌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框架图应该是带的!具体应该怎么判断呢?怎么试验一下?

8587基本都带啊

网友E:
请教一下,这个6脚符复合管代换有什么窍门吗,好多不同厂家的料板类似复合管上印的型号都不一样,怎样才能知道是可以直接代换的?

网友F:
路过学习下经验,下次秒杀

网友G:
修得不错  就是走了弯路  不过走弯路是我们技术进步的必然过程

网友:
这个芯片买新的之后能刷吗?有转接座吗?什么样编程器能行啊886cs行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触发了,缺电压。VDD5 图纸上写的是电池模式下,应触发后产生。适配器模式下应该产生VDD5,但是他少装PQ10

网友:
PQ10没有装适配器格式下也就不能产生VDD5。PQ11 的作用应该我们插手机USB数据线就可以给手机充电,或插上USB鼠标之类的就可以产生VDD5

网友:
你图纸上可是3.5V开启都是通过电阻到地的自动开启。

网友:
查PQ29A G级高电平不正常?楼主PQ29A在那里?应该是PQ9A的G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绿色!过奖了!这个是碰巧了!

碰巧也是牛啊

网友:
EC带有资料,无资料的装上去不上电

网友:
3V短南桥坏,5V不出PQ9是通病,EC 是有程序的,反正这机器捣别的EC上去就没正常过。

网友:
最后2分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弯路了  本来可以秒杀的

这弯路走的有点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确实走了弯路。关键还白费了20下载分

论坛里有不少兄弟只要遇到不触发就刷BIOS,感觉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框架图应该是带的!具体应该怎么判断呢?怎么试验一下?

EC带不带程序你看图纸就很清楚啊

网友:
晕,EC带不带程序你好好看下图之不就清楚了,还用得着去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绿色!过奖了!这个是碰巧了!

红色绿色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H:
EC带程序的,而且市面8587很多是坏的,根本刷不进去。10个芯片可能会有一 两个是好的。上次我修的好像也是坏这个地方,开启3.3V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个6脚符复合管代换有什么窍门吗,好多不同厂家的料板类似复合管上印的型号都不一样,怎样才能 ...

首先N,P极性不能搞错吧,还有引脚,功率,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下经验,下次秒杀

这个还是得好好你分析的啊,不是秒杀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得不错  就是走了弯路  不过走弯路是我们技术进步的必然过程

问题是走的弯路有点冤

网友:
不错不错,条理挺清楚地。

网友:
这机器 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带程序的,而且市面8587很多是坏的,根本刷不进去。10个芯片可能会有一 两个是好的。上次我修的好像也是 ...

看来这个改找一些料板  备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这都能修出来 多少钱报价啊

少说也得500吧  。。必须的

网友I:
兄弟,发个图纸哇

网友:
这个PQ9 怎么代换

网友(2016-09-02):
看看,参考下就行了

网友:
你加油啊  我上次维修好了  客人的屏是还的   *脏话*就不维修了 搞得我   真不是滋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发个图纸哇

图纸论坛上有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4561-1-1.html

网友:
HP4416S板子多备一些就OK了,修华硕也用的上!  就是一个双N复合MOS管嘛!

网友:
这个程ec买新的没用的

网友J:
我的M510A和楼主情况一样 换了PQ9就好了,这机子这难搞啊 ,之前每次焊下南桥就能用几天,后来直接换了南桥发现开不机,还以为没焊好又焊三次 最后淘宝买新IO换也不行,后来按照楼主方法换PQ9 可以开机了,但是发现键盘按键错乱,并且不认独显,换的新IO不行之前IO找不到了,可以肯定的是这IO带程序的 ,又淘宝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这差不多的剪板IO ,IO旁边多了三个电阻卖家却说一样的,有可能是雷神的,不管了 换上试试 ,发键盘可以用,独显驱动也认到了,但是驱动怎么也打不上,刷回原来BIOS也不行,WIN8 WIN7都试了,驱动打上去进系统也是黑屏, 怀疑还是IO不对 有哪位兄弟有这种IO呀 泪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的M510A和楼主情况一样 换了PQ9就好了,这机子这难搞啊 ,之前每次焊下南桥就能用几天,后来直接换了南桥 ...

我觉得你的问题还是出在IO上面,这个IO管理的东西挺多的!连启动输入输出都管理!我当时没有能备份这个IO的设备啊,不然说什么也给备份了!这个机器还有一个电路缺陷!就是这个PQ9的上拉容易出问题,你看看是不是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问题还是出在IO上面,这个IO管理的东西挺多的!连启动输入输出都管理!我当时没有能备份这个IO ...

pq9是控制5V的开启信号呀 只要5V出来了开启信号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2016-10-07):
提供一下图纸啊!!

网友:
图文并茂,收藏

网友:
我碰见 是这款机器 不定时重启

网友:
别的机器不知道 蓝天代工的机器百分百带

网友:
上次一个把logo刷没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的确是这个问题 换了PQ9之后 正常工作了  貌似是通病了这个

网友(2018-05-03):
正好遇到一个神经病现象 一量果然5V 控制有问题了。换之OK了

网友:
自己飞线读一下不就知道了,我也想知道带不带

网友:
这个芯片买新的之后能刷吗?有转接座吗?

网友:
修的不孬,说明楼主有扎实的功底!!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海爾機械師M510A-I5 D2點0.02無電源維護

网友(2019-01-12):
同样的一台故障,已修复。

网友:
所以现在刷BIOS前还是要习惯的备份才行要不然就头疼了。

网友(2019-06-24):
蓝天这个板子那个复合管是通病的

网友:
这些板子6脚复合管就喜欢坏

网友:
这做工 跟 神舟一模一样

网友:
这机器还没修过,下次借鉴一下经验

网友K(2019-10-14):
LZ 有没有原厂BIOS 呀 我的三灯闪 报警 掉电
汇滴成海
没有啊 我这个也是原机的,在论坛里下载的不正确!你在坛子里搜一下,有一个网站是蓝天后台的图纸和BIOS,我看到过,那里边有的,但是我没有网址了,原来我有的,后来装系统,你懂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 有没有原厂BIOS 呀 我的三灯闪 报警 掉电
没有啊 我这个也是原机的,在论坛里下载的不正确!你在坛子里搜一下,有一个网站是蓝天后台的图纸和BIOS,我看到过,那里边有的,但是我没有网址了,原来我有的,后来装系统,你懂的!

网友:
神舟K610C,,不认独显,显卡换过,显卡各工作条件全查了,没招了

网友:
走弯路了,EC带程序

网友:
虽然绕了弯路,但是最后还是修好了,功夫没白费

网友(2019-12-17):
巧了,遇到2台跟楼主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