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变重起,怎么回事?顺带提个醒

楼主(2016-07-18):
         GA-b75m-d3v 无论是关机还是休眠都会变重起,论坛说晶振问题,可是换了故障依旧,问下大家还要查哪里?是不是桥坏?
        顺便提醒开机时不要测25m晶振,用力按频率会增大,我的集显就这样烧了

网友A:
有点匪夷所思         顺便提醒开机时不要测25m晶振,用力按频率会增大,我的集显就这样烧了

网友:
可以看下网络唤醒啊

网友:
进入BIOS看看是不是有打开网络唤醒功能

网友:
关机变重启    查WAKE 网络唤醒信号  和换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匪夷所思         顺便提醒开机时不要测25m晶振,用力按频率会增大,我的集显就这样烧了

我也经常开机后用示波器去测,,用力按就没试过,但为什么要用力按?

网友:
技嘉的这种病好像从来没有根本性的修好过  以前的主板BIOS可以关闭  现在BIOS没有那个选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开机后用示波器去测,,用力按就没试过,但为什么要用力按?

我测了两个主板都这样,用力是因为怕接触不好

网友C:
关机后测量PCIE槽的B11脚看有没有3.3V,这个就是网卡的-PCIE_WAKE信号,低电平时就会唤醒南桥开机,一般个人客户要这个唤醒功能没有什么用,可以直接搭一个2R2的电阻到B10脚上(3,3VDUAL),强制拉高它就OK了

网友:
用电阻拉到B10脚确定行吗?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机后测量PCIE槽的B11脚看有没有3.3V,这个就是网卡的-PCIE_WAKE信号,低电平时就会唤醒南桥开机,一般个 ...

真的啊,搂主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啊,搂主试过吗??

试过了,好像我的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板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