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9cpu上盖接点缺3个能修吗?求大神!!

楼主(2016-07-18):
A9cpu上盖接点缺3个能修吗?求大神!!

网友:
看看是什么点吧~要是地就幸运了

网友:
找下点图看看缺的是什么点吧,这个基本是不能补的。

网友:
看运气了。

网友:
这个我只能说  祝你好运了   这就是为什么CPU 一般都不敢动的原因了   掉个小点 就是要命的

网友:
难道这个也能补点

网友:
不是空脚  换套件吧

网友:
用绿油,超细的导线,加上细致手工,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看图是什么点吧

网友:
撬掉点的?

网友:
哥我特想知道你们用的什么设备  如何拆哪里学的想转手机了

网友:
换了吧 别纠结

网友:
不是空点就换套件吧。。基本补不上

网友:
直接换套件,这个费时费力

网友:
上盖是缓存位置吧,直接换上盖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A:
一个坏换一整个套件,悲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坏换一整个套件,悲吹

谁跟你说上盖坏了要换套件的。盖子是可以单换的。你不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跟你说上盖坏了要换套件的。盖子是可以单换的。你不懂吗。。?

看清楚再喷,楼主说上盖接点掉了3个,也就是下盖的上部分引点。我哪里有写上盖坏了换一整台,只是写一个坏换一整个套件,傻X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再喷,楼主说上盖接点掉了3个,也就是下盖的上部分引点。我哪里有写上盖坏了换一整台,只是写一个 ...

好吧。我承认看错了。对不起。最近很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