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自制专属GH60机械键盘教程

楼主(2016-07-18):
[fly]DIY 自制专属GH60机械键盘教程[/fly]

  键盘是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输入设备,通过键盘可以将英文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输入到计算机中,从而向计算机发出命令、输入数据等。GH60是一个开源项目,GH表示GeekHack,60表示60%大小,标准的键盘是104个键位,所以60%键盘有60几个键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DIY 自制专属GH60机械键盘图解教程,以供参考。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的组件的选择: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

  PCB板:(购买时会赠送平衡杆卫星轴)

  选择时,偏向选择精巧点的61键(无独立方向键,定位板会更好配些)、68键(有独立方向键)的板子。想要加灯的朋友,需要考虑PCB板主控的能力,以及保证LED灯供电电压稳定性。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2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3

  轴体:

  目前手感最好的是CHERRY轴,但是比较贵,CHERRY轴分为3脚、5脚,轴体方面直接选3脚CHERRY轴就好。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4

  底座:(购买时会赠送螺丝和垫脚)

  底座材质有很多,高分子化合物(塑料)、金属、木质等,可以根据使用场景,入手自己想要的造型和配色。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5

  键帽:

  键帽材质也有很多,材质:PBT、POM、金属等;工艺:双注塑、二色成型、热升华等,针对小白玩家,建议选择常见的ABS或者PBT。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6

  线材:

  线材最重要的是要和PCB板接口吻合(一般是MINI USB接口)。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7

  钢板:

  钢板也就是定位板,起到轴体定位作用,如果选择的是5脚轴,这个就可以省了;如果选择的是3脚轴,为了避免不够稳固,入手一个是很有必要的。比较常见的定位板有钢板和亚克力板两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8

  定位板、LED灯、热拔插针脚,可以配合轴体以及看个人打造GH60的需求选择。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的方法/步骤:

  1、首先PCB板电路测试。

  连接电脑下载并打开PASS KEYBOARD TEST软件,用厂家配送的镊子测试每对焊点是否能连通(镊子触碰电脑就马上会有反馈),确保每颗按键电路都没问题才行。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9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0

  2、插卫星轴

  横竖两小结构套嵌,放入金属杆,按入卡住,然后顺着PCB上这几个面积较大按键周围的接口按进去卡住就完成了。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1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2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3

网友:
  3、安装定位板

  首先在键盘周边及四个角落里找轴位明确的孔,放上轴,然后再安上去,接下去插轴时也不易晃动,变得更简单。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4

  4、插轴

  定位板放上之后,轴体位置基本确定了下来,将轴体对准前四行明确的轴孔,对准按入即可。

  从前四行开始,是因为无论定位板上的空间,还是PCB板下的轴孔,Enter、Shift、Ctrl、Alt等按键的轴体位置是有点左右不明的,这是PCB板在推出时为适配不同键帽大小而设计的。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5

  将键帽在插轴、焊轴前先试下,看看摆放的位置会不会出现卡键,如果卡键,马上调整。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6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7

  确定不会致使键帽卡键之后,就可以把轴体全插上了。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8

  5、焊轴

  确定好轴体排列,确保焊脚全部露出,就可以开始焊轴了。记得加热时间不要过长(过长损坏焊盘),焊点上锡不要过多或过少,锥形饱满刚刚好。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19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20

  6、焊接LED灯

  LED的长灯脚是正极,要跟电路的背面的“+”相对应,为了确保每个灯都亮,可以连接电脑开启背光测试。个别几个LED线路是反的,如果发现不亮反过来插就好。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21

  拔掉与电脑连接的接线,反过来动手开焊(有海绵的建议用海绵贴住轴体顶住LED灯,避免灯往下掉)。

  焊灯要领:左手提起左脚,右手用焊枪顶住右脚,松开左手改拿锡凑近焊接右脚,等锡冷却,撤右脚,焊左脚。

  切记不要用手拎另一只针脚焊接。最后检查排除两针脚有无连焊现象,最后钳子剪断LED灯高出的灯脚。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22

  7、专属GH60机械键盘制作完成。

  最后,检查有没有漏焊和虚焊的点。然后连接电脑,按键检查效果,如果通过的话,拧上螺丝,装上键帽,专属GH60机械键盘就制作完成了。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不妨也来试一下吧!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23

DIY专属GH60机械键盘 图24

网友:
厉害啊!个人比较喜欢DIY,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