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小试牛刀开机灰屏不显示维修--送给新手

楼主(2016-07-18):
好久没修机了 前几天遇到一台S400客户摔倒了 他说刚开始还是没问题的使用都正常 只是A壳屏轴螺母掉了 现在开机直接灰屏不显示 。我拿过来一看不就是屏线坏了嘛 小问题 更换平线和A壳 客户同意了 今天屏线A壳到货开工 卡 卡 壳子换好屏线换好 开机,,,尼玛 ,,还是灰屏,,,,故障跟之前一模一样 坑啊,仔细看下之前的平线确实有问题都磨烂了 这个是新平线因该不会有问题  不会烧到桥了吧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先测了3组LVDS信号线这个是直通PCH的 阻值都是5.7K欧 应该没问题 那就测电压吧 大家看 其他电压都正常 唯有+LCDVDD_CONN 这个电压只有2V ??肯定有问题啊 继续查找这个信号是来自 这里 看来这个电压是由+3VS供给的 没毛病
拆开板子找到Q72一看都糊了

本来要传张图片尺寸太大穿不上算啦

接下来为了简单快速解决问题 直接把Q72去掉 从S极飞线到电感L29 装好主板开机测试OK lenovo出来啦

我不明白的是缺电压也会导致灰屏不显示??第一次遇到哦

END

=-------------------=============================同志们给点分吧=-------=-======-------------------=================

网友:
不是应该白屏吗

jac

网友:
不是应该白屏吗

网友:
新手正在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短接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jac

网友:
路过学一下,好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屏线短路烧的管子

网友B:
这地方坏 99%是白屏啊 怎么来的灰屏呢奇怪

网友:
屏线坏了导致烧的管子吧

网友:
高手重视一目了然

网友:
按道理说 这个管子不容易坏啊

jac

网友:
谢谢维修达人分享

网友:
确实是灰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短接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只要以后板子不进水不短路  应该不会 待机关屏我也试了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道理说 这个管子不容易坏啊

屏线短路烧坏的

网友:
短路烧坏的

网友:
屏码片工作电压没有,无法读取程序

jac

网友:
这样短接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网友:
按道理说 这个管子不容易坏啊

网友:
电压低会灰屏呀

网友:
大多数屏供电异常 白屏的多 灰屏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不能低调点  人家那是来混分的

网友:
不是有2v 吗? 2v导致屏上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是灰屏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抢到沙发就给楼主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牛B,为他加分  吧

网友:
缺供电,屏显异常,不一定就非得是白屏或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以后板子不进水不短路  应该不会 待机关屏我也试了没毛病

待机睡眠都要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屏线短路烧的管子

烧糊了,可能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地方坏 99%是白屏啊 怎么来的灰屏呢奇怪

下次有样机可以确认下

网友:
呵呵    有速度哦

网友:
嘿嘿 我手里有个三星机子 强拉信号灰屏。。

网友:
这样短接开机和关机时会白屏一下的吧,LCDVDD啊,说一点没问题谁信

网友:
不应该是白屏吗

网友:
这个还是碰到的比较少

网友:
应该是白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