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降噪耳机?如何选择降噪耳机?

楼主(2016-07-18):
什么是降噪耳机?如何选择降噪耳机?

  为了缓解旅途的疲惫和打发时间,耳机是很多人出行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但由于旅途环境一般都比较嘈杂,一般耳机不能很好的聆听音乐,所以人们往往需要选择一款降噪耳机来为自己的出行做好准备。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降噪耳机,想“一个人静静”的人,到底怎么选呢?让我们先从什么是降噪耳机开始讲起吧!

降噪耳机 图1

  一、什么是降噪耳机?

  顾名思义,降噪耳机就是可以消除噪音的耳机。通过算法或者是物理原理,降噪耳机可以达到隔绝噪音进入耳道,从而达到营造更加安静的听音环境的目的。降噪耳机的出现,为饱受噪音干扰的用户群体提供了较好的消除噪音解决方案。

  我们常以为耳机内有装置,能够主动完成降噪过程的耳机才是降噪耳机。事实上降噪耳机分为主动降噪耳机和被动降噪耳机。

降噪耳机 图2

  主动降噪耳机:通过电子降噪系统,产生与外界噪音相等的反向声波,将噪音中和,从而实现降噪的效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主动降噪耳机内部组成为拾音器(手机环境噪音)、处理芯片(分析噪音)、扬声器(产生反相声波),完成整个降噪过程。

  被动降噪耳机:通过包围耳朵(常见于头戴式包耳耳机),或者采用硅胶耳塞(常见于入耳式耳机)等隔音材料,形成封闭空间来阻挡外界噪声。

  二、主动降噪和被动降噪原理:

  主动降噪耳机比普通的耳机要复杂的多,需要在耳机中内置一个降噪模块,它包含一个麦克风,用来接受外界的噪音,再经过内部电路的计算,在耳机播放音乐的同时加入和外界噪音“反相”的声波,从而将噪音抵消,让你的耳朵只能听到音乐本身,从而达到降噪的效果。

降噪耳机 图3

  被动降噪耳机,即通过耳机上的隔音材料或特殊结构,尽可能的隔绝噪声。被动式降噪耳机主要通过包围耳朵形成封闭空间,或者采用硅胶耳塞等隔音材料来阻挡外界噪声。最常见的有入耳式耳塞和大耳罩设计的耳机,都可以划分为被动式降噪耳机。如果说比较两者的降噪效果的话,一般来说,主动降噪耳机的效果比被动降噪耳机的降噪效果更为明显,也被更多追求理想降噪效果的用户所推崇。

  三、主动降噪和被动降噪的特点:

  由于主动降噪和被动降噪耳机采用的是不同的降噪方式,所以并不能直接将两者进行好与坏的比较,不过两者在实际的降噪效果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主动降噪耳机是通过内置的微型拾音麦克风和一个声学处理器,它会将你“听”见的环境噪声收录起来,然后通过处理器创造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声音将噪音中和掉。主动降噪对于低频噪音信号的消除有明显的效果,尤其是空调、发动机等噪声,最多可降低25dB-30dB的环境噪音。相比于被动降噪来说,主动降噪的效果更加智能。

降噪耳机 图4

  被动式降噪耳机主要通过包围耳朵形成封闭空间,或者采用硅胶耳塞等隔音材料来阻挡外界噪声,在主动降噪耳机出现之前,这也是当时最重要的降噪方式,由于噪声没有经过降噪电路芯片处理,一般只能阻隔高频噪声,对低频噪声降噪效果不明显,在整体的降噪效果上没有主动降噪耳机那么明显。

  四、如何选购降噪耳机?

  选购一种适合自己的降噪耳机需要多方面的考虑,比如音质、佩戴方式、操控方式,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价格,每个品牌都在宣扬自己主动降噪方面的优势,但一些品牌会以付出降低声音质量的代价来做降噪,将耳机音量调大一些,让客户误以为周围的噪音减少了,其实并未达到真正的降噪效果。消费者在选择时,首先要考虑那些有主动降噪专利技术的公司,比如Bose、Sennheiser、索尼等,不仅能有很好的降噪效果,在音质上也非常有保证。

降噪耳机 图5

  由于主动降噪耳机都需要内置一个声学处理器,自然需要电池来驱动它,特别是一些如果电池没电就不能播放音乐的主动降噪耳机,所以在选购时我们也要考虑耳机“降噪模块”的续航能力,以应对长途或长时间聆听的需求。关于主动降噪耳机是否会影响音质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必然能相关的问题,一些高端的降噪耳机有自己独特的声学机构,对于音质的影响极小。

  不了解不知道,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入耳式耳塞,已经是一种被动式降噪耳机。虽然对很多朋友来说一般的入耳式耳机已经足够隔音,但还是会有朋友想要更加优质的隔音降噪效果,因此选购降噪耳机。而一般我们认为的降噪耳机,都默认指主动降噪型耳机。除了BOSE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设计和效果都不错的降噪耳机供我们选择。

网友:
正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