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UKE 17B+测量准确度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不太会用这个FLUKE万用表,一直用的VICTOR,大家帮我看看以下几个测量方法是否正确,同时是否说明这个FLUKE的万用表存在问题,谢谢。

网友:
这样测试无实际意义,板上在线量测实物零件或单独测零件看看...

网友:
短接测量,和表笔线有很大关系,同一个表,用不同的表笔测,结果大不相同,好表笔的线阻小。

网友:
如果只用于维修,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A:
用福禄克原装表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福禄克原装表笔

你那是原装的 看错了

网友:
我的15B是0000

网友:
上两个表笔接触好一点,,,,,,,,,

网友:
不是说福实禄克的表精度高吗

网友:
对换一下表笔看下结果呢?

网友:
你的两块表档位不相同吧!

网友:
fluke短路0.2欧已经很小了,100多块的表短路0.5欧左右,当然和表笔有关系。胜利表你用的二极管档,测得是电压降,不是电阻。没有可比性。

网友B:
谢谢大家解答。。换过了几幅表笔线,均不为0

网友C:
为什么不为0呢?

网友:
用这表要比用胜利的表测量速度要快,我用18b+表短接为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为0呢?

我也不明白才来求助的,之前看别人的贴,说FLUKE的万用表很好,所以遇到上面的问题就来问了。

网友D:
是不是在淘宝买到高防品了呀

网友:
17B+还行,就是短路测试时,反应速度稍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解答。。换过了几幅表笔线,均不为0

表本身的问题,精准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在淘宝买到高防品了呀

应该不会吧,天猫店专营店买的,不过看了一下比天猫上的FLUKE官方旗舰店的价格要便宜挺多的,不会真的是仿品吧?

网友:
我的115C 0.1  不是原装表笔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网友:
档位不同无法比较,没有意义.....

网友E:
楼主胜利用的是二极管档,福禄克用的蜂鸣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胜利用的是二极管档,福禄克用的蜂鸣档

谢谢

网友F:
我的18B用的原装线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18B用的原装线是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