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鲁森林人cd机拆机改造

楼主(2016-07-19):
  斯巴鲁森林人cd机,大陆产,液晶屏,没有蓝牙,松下机芯,屁股贴是MR52,买来很久了,终于有时间改造完成,效果不错,很满意天线和外壳。发上来供参考。

  前脸方方正正的,改造很方便,也耐看。

  去掉面板后这样子了,设计精湛、结构科学,拆起来很方便,拧螺丝就是了。不是拆机贴,拆机部分很简约。

  主机分解成三部分,记得画个草图标示螺丝位置。这款是阉割版,但用料还算厚道。结构紧凑,各种屏蔽罩、加强板位置科学合理。内部还有很大空间留给DIY用。里面的一个散热片本想改到外部的,后来想想算了,就这样吧,发热也不是很惊人。

  首先从机芯这部分入手,开始改造USB输入。红圈内是USB小板,跟CD机芯共享一个支架,很稳固。

  USB小板上,引脚丝印清晰,VBUS是USB5v+。

  排线这端也有清晰丝印,这就给改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安排引线容易很多。丝印上的三个GND连通的,电阻无限接近0欧,F-GND是空脚。

  怎么引出USB接口,考虑了很久,理想状态是前置,但面板按钮安排已经够局促了,虽然还是能安排出USB和AUX前置位置,但会破坏外观平衡,就决定后置USB接口。红圈内是原机USB输出插座,很多大佬直接去掉这个插座,安排标准USB插座,要拆掉很多东西才行,决定将标准USB插座安排在右边蓝色框的位置,保留原USB插座。

  把USB小板固定支架最右边的螺丝孔扩孔到3mm,待用,准备用来固定USB插座的洞洞板。

  洞洞板焊接USB插座板,注意红圈内的USB屏蔽线焊接到USB插座的外壳上,这个必须要焊接的,屏蔽线的另一端就近焊接cd机外壳上,就是接地,不是电源负极,实现USB输入设备的地与车机的地连通。

  用黄蜡管做好USB插座板背面焊点的绝缘处理。看红圈内,其实是好几层绝缘材料。

  USB插座固定到位,单边螺栓固定很稳固。洞洞板与原USB小板之间加支撑垫片若干再穿3mm螺栓,否则螺栓拧不紧的。

  USB线焊接完成,注意红圈内的屏蔽层就近焊接到车机外壳上,那个焊点与外壳连通。USB输入插座改造完成,总体满意,唯有这个USB母座焊脚有点短,勉强穿过洞洞板,焊点不是很坚固。

  下面改造AUX输入部分。红圈内的插座就是AUX输入插座,里面还有低音炮的输出点等好多功能。AUX和音频输出本打算在白色插座上用插套引线到莲花座上的,这个方案会造成车机后面乱糟糟一堆线要处理,看了坛里大佬的作品,决定还是从电路板上直接引线,AUX座和输出莲花座直接固定到车机屁股上的铝散热片上,干净利索。

  拆出来电路板,AUX插座背面同样有清楚的引脚功能丝印,一目了然。AUX主要功能脚还单独有引出焊盘,见红圈内,不错。

  音频输出插座背面也同样有引脚功能丝印。

  这款车机的AUX有开关的,就是AUXon脚要接地,就近接地就行,不接地是没有AUX选项的。我选择了跳线就近接地。

  红圈内有个1R电阻,消除共地干扰用的。就是AUX的左右声道负极接地,不接地就会产生共地干扰,表现为AUX各种噪音,接地后就清静了。多数大佬是直接跳线接地,我参考了一大佬的做法,串接小阻值电阻接地,他串接个20欧电阻,我在硬盘电路板上找到了这个1R电阻,多少起到些保护作用。

  规划好AUX输入插座的位置,这里是音频输出插座的加强板,对应车机屁股散热铝板上刚好有个洞,刚好能容纳AUX插座,就这里了。画好线,拆掉这个加强板,切个钻孔。

  电脑主板上拆到一个3.5立体声插座,用洞洞板做个支架,做好绝缘。红色绝缘垫片是用热缩管改的,防止AUX公共端与铁加强板直接接触不经过那个1欧电阻直接接地,否则1欧电阻就白焊了。

  看看放这个位置是不是很合适?红圈部位钻个孔上螺丝固定AUX插座。注意红色的热缩管垫片,如果没有这个垫片,3.5插座的公共端就直接短接铁支架了。

网友:
继续盖楼!

  铁支架焊回主板上,近乎完美的位置。

  焊接好AUX线。我选择了电脑CD光驱的音频线来改造,屏蔽层很霸道。注意红圈位置做好绝缘,我套了两层热缩管,保证绝缘强度,磨不穿。

  胶带固定好线飞线,各个位置都要考虑绝缘。

  红圈内是AUX线的焊接位置,也不知道那个1欧电阻能否起到一点保护的作用。焊了好几次才得到这种焊点。如果要接低音炮,也可以在这里引出低音炮输出线。

  按照音频输出引脚丝印,焊接好电源线和音频输出线。12v+有三条线,分别是B+、Acc+和小灯+;负极两条线,分别是GND(B-)和小灯负极。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设计各组线的关断方式,有的喜欢保留断电记忆,有的喜欢一股脑的开关断掉所有线,也可以加电池来实现断电记忆,坛子里有人在蓝色电容那里接入电池实现断电记忆的。我选择了放弃断电记忆。

  布线很费劲,最终选择了从一侧绕到主板正面,绝缘也下了工夫的。

  到这里,才想起来这台车机还没试机过。组装好车机,准备试机。

  屁股铝板上先开出来USB的口,见左上角红圈。口开大些,免得来来回回的修改。右侧红圈内是AUX输入插座,那个口原来就有的。

  试机中,一切正常。USB还是挑,大容量用不起,小容量的没问题,要求必须是fat32格式的,音质可以。AUX直接用电脑输出音频测试,除了音量电平小一些,其他一切正常,没有杂音,没有干扰,仔细调教车机的高低音均衡,音质还不错,低音成分虽多,但也不像有些大佬说的那么不堪,毕竟人车机是五声道的,只用两前声道,效果肯定打折扣。俺是木耳朵。收音机测试,用一段1.5米长的电线插到收音机天线插座里面,电线要竖着拉直,本地的几个调频电台都还好,够用了。AM别听了,啥也没有。

  测试完成,继续改造。首先是给车机屁股的铝散热板挖孔,各种挖,然后就这样了,很凌乱的样子。本来想在后面单独加一块散热片的,或者价格散热风扇,测试中感觉发热不是很大,遂放弃。

  拆来的一个两输入音频莲花座,质量不咋地,还得改造。

  因为车机的前置左右声道的负极是独立的,输出插座也得改造一下。拆下来负极圈。

  分割为两部分,没有负极引脚的那个补焊个引脚。

  费老大劲重新复装,变成纯独立俩通道插座了。

  然后就是按照规划各种焊接插套,焊接后也是一堆东西。

  12v输入插座,5.5的标准座,绝缘弄成这样,强迫症吗?

  全部安装到位。这回看车机的屁股,内容很丰富,也不觉得凌乱了。

  开始改造电源。找来一个台大的电源,输出功率足够。大佬测试的结果是12v3A的电源就够用。这电源外壳惨兮兮的,洋垃圾来的。

  里面倒是很干净,电源不拆了。

网友:
继续盖楼!

  拆机的5.5插头线,纯铜,质量贼好,线的另一端还有原装的护套。测试输出正常,上机测试半小时,正常,不热。

  开始折腾天线了,这个贼闹心的。考虑了很多方案都放弃掉,突然想起人家户外电台基站都有玻璃钢天线来着,据说效果贼好。上网搜,原来就是个普通天线+玻璃钢防护外壳,一点也不神秘。遂找来以前几块几包邮的钓鱼手杆,本来就是买来改造点儿啥备用的消耗品,我还买了好几把。这钓鱼竿自称是碳纤维的,几块几包邮碳纤维鱼竿谁信呐,玻璃钢是必须的。取其中的一节,长度60公分,粗细合适,里面穿一段电线,大头那边在电线上焊一个香焦头,这香焦头刚好能插入天线座,贼合适。

  鱼竿末端套两段热缩管防滑,做个铁卡子固定好,很稳固,下部再来个卡子就更稳固了,偷懒不做了。我擦,看上去很完美啊。

  哈,鱼竿上端露出一小段白色的电线,纯铜的老电线,至少有10年了。如果觉得不好看,那段白电线按下去就好了,或者在上面加个漂亮的帽。

  改造好的天线全貌,很有专业天线的味道是吧。试机,天线效果很好,一点也不比拉杆天线或那段拉直的1.5米电线效果差,满意。

  车机功能改造完成。要不要加个外壳,犹豫了几天,还是决定制作外壳。

  找来一个垃圾山寨电脑机箱,钢板很软,几分钟拆散整个机箱,取其上盖板,充分利用好原有折边设计车机的外壳侧板,最终弄成这样的两块板。

  安装好试试,很合适,折边利用和尺寸都很合适。

  其实底部是这样的,侧板和车机侧面还有很大的间隙,里面加了塑料管支撑。

  然后是底部的防滑脚制作。先用3M双面胶把一个电脑光驱音频线上的插头塑料套粘到车机面板底部,然后上面再贴一个硅胶脚贴,让车机底部尽量离开桌面多些,利于空气流动散热,另一侧也一样。硅胶脚贴是淘宝买东西顺带买的,几块钱一板一百粒脚贴,买几板够用一辈子了。

  车机尾部找了一节皮带垫高脚贴,皮带头也是用3M高强度双面胶粘的。

  翻过来试试脚贴,完美,减震、消噪效果很好。侧板有了,上面也得做个盖板啊,如果车机上面没有那么多洞,其实这样也不错的。那些洞有利于散热,也会进灰尘,要是进去金属碎屑就麻烦了。

  同一个机箱的底板,取中间的一段,切割打磨成这样子,两边还有点散热孔,中间还是死的,就应该这样,如果是纯平板就更好了。

  也是充分利用原折边,测量、划线、切割、打磨。切割用角磨机或者电磨配金刚石切割片,不要用树脂切割片,树脂片切口宽、发热高,切割后把切口两侧的烤漆都弄糊了,还会让钢板切口附近因高热变形,金刚石切割片就不会。切割的时候手要稳,用低速就行。

  安装上试试,两侧和前面的缝隙很大。

  前面上部的缝隙像个大嘴,其实换个角度就看不到了。这外观还算可以的。

  平整一下盖板,缝隙就基本没了,再看看外壳的几个角和缝隙,充分利用了原来的折边,效果很不错。实际看比图片上漂亮多了。

网友:
     另一侧的缝隙,转角处有个豁口,原来就有的,不是我弄的。这不禁让我憧憬:如果用品牌电脑机箱钢板改外壳,效果得好上一个档次,钢板厚、强度高、烤漆好、转角折边完美,真是好材料。那些把电脑机箱砸成废铁回收真可惜。回头就去划拉品牌机箱去。如果能弄到苹果的铝合金机箱来改,效果应该更出众,想想都美。

     最后来个屁股照,大功告成!

网友(2016-10-16):
这帖子竟然没人回复评分,难道新开论坛的帖子都是批量复制过来的??

网友(2017-03-24):
楼主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大!!佩服佩服!!

网友:
好复杂的一个改造,这么复杂一般人是干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