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5-UD3L 不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16-07-18):
       今天早上接一下客户技嘉EP45-UD3L  不定时自动重启,接就开机试机,果然是这样,就测基本电压也正常,把75323折了,还是这样,没办法只好,查相关信号,  花好多时间查各  复位,时钟, 电源  等信号,终于发现,SYS_RST复位信号,重启时候,偏低,只有1V  (这个信号正常应该3.3V,对于这么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的,这可能是排阻内部不良吧,)跟图追吧  由3VDUAL_SB过RN17排阻产生3.3V   把换排阻换了一切正常
    对这个软故障,有时候就是搞死了,

EP45-UD3L Rev.1.0.pdf

网友:
这种故障搞起来很费时  如果没有相对的价格  我是不愿意搞

网友:
费时间  有时候一天机器多 一台整半天没好  其他客户催死

网友:
这样故障不好修,费时。

网友:
你的命相好,能遇到重启时. 有些个一天重启3 4 次的,真不好测. 要等到他重启了才能测,还不一定能测到. 你的检测点,以后只能先换了再说.

网友:
应给属于复位电路

网友:
好东西,坐下慢慢看

网友:
这个费时间的软故障,我就给换板了。哪有时间去浪费。换板一样赚钱。不过楼主精神可嘉。赞一个

网友A:
不定时重启麻烦的问题麻烦的要在刚好重启的时候测量那个信号不对,楼主是怎么量到的能讲一下细节吗不会万用表一直搭在每个复位信号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重启麻烦的问题麻烦的要在刚好重启的时候测量那个信号不对,楼主是怎么量到的能讲一下细节吗不会万用 ...

都是用示波啊,就是等重启时,就快测一下咯,因为平时测多的话,也知道那们信号在哪个位吧

网友:
高手哦学习中

网友:
这种不好修

网友:
这玩意能查出来,真大神

网友:
这种不定时重启的主板我一块都没修好过··很难修·

网友:
台板花那么多时间搞么有好的价钱 搞不了  换板

网友:
又是822,华硕822名不虚传啊

网友:
这个信号连接到复位排针么????不过不定时重启,还算好,就怕死机的,蓝屏的

网友:
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