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2 无待机不触发,19v有,没有3,5v

楼主(2016-07-18):
acer 5742 无待机不触发,19v有,没有3,5v

网友:
保护隔离后面呢?

网友:
是ZQ1吗,我刚修了一台,也是没有待机的,换3V5V上管好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换主板快速解决

网友:
找到故障点就解决

网友:
先修3v5v啊

网友:
没有待机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待机芯片 供电 开启 线性 上下管驱动信号

网友:
楼主问的还真省事,查3,5v的工作条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