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无线覆盖中AP部署安装相关注意事项

楼主(2016-07-18):
无线网络搭建看是简单,但如果无线AP部署时没有注意,可能会导致整个网络要么无法正常运行,要么网速慢。专注AP无线覆盖产品及方案的丰润达技术总结以下几点。
       1,无线AP的覆盖面积要合理
       一般,室内容许最大覆盖距离为35~100米,室外容许最大距离100~400米。
       2,无线AP的覆盖范围要了解
       在实际使用中,环境不可能都是空旷的,往往是有墙壁之类的障碍物,而这些物体都会减小无线AP的覆盖范围。
以2.4G的无线AP来说,水泥墙(15~25cm): 衰减10~12dB,木板墙(5~10cm): 衰减5~6dB,玻璃窗(3~5cm): 衰减5~7dB。
可以看出,当墙壁是实心的水泥墙时,无线信号的损耗非常大,部署时尤其要注意。
       3,要了解各种建筑材料对无线信号的影响
       当AP与终端之间隔着一堵水泥墙时,有效传输距离不到5米。隔着一堵木板墙时,有效传输距离大概在15米内。隔着一堵玻璃墙时,有效传输距离与木板墙差不多。
       4,无线AP数量的确定
       对于面积小于150平方米的普通开放空间,如酒店公共休息区,小酒吧,咖啡厅,会议室,西餐厅等区域,预计用户数量不超过30个时,每个场所放置一个无线AP即可满足需求。
       当空间较大,将以安装多个无线AP来满足无线覆盖需求。当容量需求较大,即无线AP的覆盖区域内用户数目过多时,需在同一空间放置多个无线AP以增加容量。
       5,正确选择无线AP的安装点
       单个房间中安装一个无线AP,尽量把无线AP安放在大厅的中央位置,最好选择放置于大厅的天花板上若安装两个无线AP,可将其放置在大厅的两个对角上。
       6,无线AP频率规划
       在理论上,要求相邻频点的隔离度>=35db。根据经验值,当相邻无线AP设定相同频点时, 要求间隔25米以上;当相邻无线AP设定相邻频点时, 要求无线AP间隔16米以上;当无线AP设定相隔频点时, 要求间隔12米以上。
       要维持一个质量较好的WLAN,需要考虑企业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用户数量,单个无线AP的联机终端用户数不应超过30个。
       7,关于无线AP的漫游问题
       无线AP每隔100ms发送一次探测信号,用户端可据此判断网络连接质量,然后决定接入哪一个无线AP。当终端在多个无线AP间的漫游时,由新的服务无线AP通过有线的形式通知原服务AP,已建立新的连接。无线AP的漫游协议不包含在802.11中,而IAPP(Inter access point protocol)很有可能成为标准的漫游协议。
       8,无线AP的发射功率
       通过对无线AP输出功率的调整,可以控制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的用户数量,以保证企业无线网络质量。无线AP产品出厂时功率统一,当用户需要更改功率时,可下载相应软件,对输出功率进行调整。在当前WLAN的建设初期,主要满足企业无线网络覆盖需求,较少对无线AP功率进行控制。
       9,清楚外界的干扰物
       一些和无线AP同频段的电子设备会影响无线AP的信号,这点是需要注意的,包括微波炉、防盗设施(商场门检)、其它大功率的电子设备等,所以在部署AP时,应该远离干扰源1—2米。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讲得也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