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楼主(2016-07-18):
惠普cq40,开机一直掉电,一会就掉。求大神们给个方案。cpu温度高。电流到2.1.

网友A:
亮机没?如果没亮机,电流有点高了,测下各电感电压,还有就是注意每个电感 有没有虚焊,我上次遇到一个是CPU供电的集显供电电感被客户自己拆虚焊了,电流就比较高不停的掉电,电流也高

网友:
有地方短路  摸摸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没?如果没亮机,电流有点高了,测下各电感电压,还有就是注意每个电感 有没有虚焊,我上次遇到一个是CPU供 ...

亮机了就是电流高,掉电。

网友:
2.1的电流 裸板 过高 查下点亮高的原因吧

网友:
电流太高了,看CPU供电芯片的电流检测教对不对

网友:
如果是AMD 的电流本身就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机没?如果没亮机,电流有点高了,测下各电感电压,还有就是注意每个电感 有没有虚焊,我上次遇到一个是CPU供 ...

兄弟,你碰到的电感虚焊是电感前端还是后端?有没有烧集显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碰到的电感虚焊是电感前端还是后端?有没有烧集显供电芯片???

没有烧呀,就是虚焊电流才高,你重点查下CPU供电场管G级的电压看正常不正常,还有波形,CPU发热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开机瞬间掉电的机子建议你还是上波波这个大杀器吧,简单迅速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