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小电池放电亮机通病解方案

楼主(2016-07-18):
早上客户送修一台THINKPAD E440高配机,I7四代处理器。取掉电池接可调按开关,电源灯常亮,但电源无变化,拆开后小盖。CMOS小电池放电几分钟后,再次试机自动上电亮机。这类问题,以前也遇到过都是南桥内部RTC模块不良引起。单纯的这样放电亮机给客户是不会稳定 的。刚好有HM86的备件,原芯片是HM87,经后来测试完美亮机。即E440是可以有SR17E代换SR17D的。百分百验证OK,最后由于更换了南桥,所以还得重写南桥BIOS程序8M的那个。过程就此省略。此机主板较薄,好在显卡芯片离桥比较远,主板正反面做好隔热措施。220度就下来了,掉了10来个点,不用担心全是空点,重植自己的HM86芯片有铅锡球,205度有铅做上去,测试一切OK,最后附上此机更换南桥会引起的半小时掉电BIOS。大家慷慨帮忙加分吧,谢谢!

网友:
解决换桥半小时掉电BIOS,绝对好用!!!THINKPAD E440验证SR17E成功代换SR17D

thinkpad E440换桥刷8M芯片.zip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桥BIOS 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桥BIOS 软件

来点实际行动。给我加分吧,加会不会扣你自己的分哦

网友:
黑椒板子不好搞

网友B:
经验,手下,下次遇到不会迷惘

网友C:
看楼主绣的也不容易 就给你加点分吧

网友:
这桥带的有胶

网友D:
这机器真心不好修啊 ,但愿它稳定运行。我上次修一台bios总是坏。也没找到原因,刷上亮机,客户拿走两天就回来,一刷就好。反反复复三四次了

网友E:
这机器的确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写的挺好,希望能解决我现在这个机器故障

网友:
这桥换的很漂亮啊

网友F:
思路清晰,桥换的也漂亮。赞一个
不过联想的本子越来越差……纯是活耍

网友:
南桥也是封了胶哦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还可以吧,黑胶只要你的温度到了,最完美的拆芯片就是黑胶全在芯片上而不是在主板上,主板一般不会掉漆,掉空点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绣的也不容易 就给你加点分吧

换桥也蛮快,45分钟左右吧。看完一部倩女幽魂测试OK

网友:
胶还蛮多,你看下图片,芯片下面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的确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写的挺好,希望能解决我现在这个机器故障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BGA手工活基本没啥问题,最怕就是主板太薄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桥换的也漂亮。赞一个
不过联想的本子越来越差……纯是活耍

现在的质量还是DELL可以

网友:
打了胶的弄起还是比较麻烦,楼主细心

网友G:
*脏话* 掉这么多点还能亮机 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脏话* 掉这么多点还能亮机 太神奇了

大神,就算掉100个点,只要它是空点,它就能亮机。你的老师应该教过你,可能是你忘了吧

网友H:
带黑胶用220度,感觉温度低了点吧。

网友:
楼主心细 技术实力雄厚  佩服

网友I:
很完美的解决方案,资料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还没修过呢

网友:
那我就来点实际行动

网友J: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放电就好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放电就好 的

没有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完美的解决方案,资料收藏了

这种分体式的四代桥还好,遇到和CPU集成的,就不敢动 了。成本太高。而且一般BGA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手下,下次遇到不会迷惘

大胆的干吧,只要确定是桥有问题,可以弃芯保板的原则,即温度稍高,时间延长一点再取芯片,这样主板报废可能性可以再降低。如果一次芯片未取下来,不要急,关掉待冷却后再一次BGA过程,黑胶在受热时间长的情况下会变得越来越脆。越容易和主板脱离开。当然时间也有个度的,过于延长时间和升高上下温度可能会使主板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真心不好修啊 ,但愿它稳定运行。我上次修一台bios总是坏。也没找到原因,刷上亮机,客户拿走两天就 ...

我怀疑你的板子坏的根源不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的确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写的挺好,希望能解决我现在这个机器故障

你的电脑是什么问题?

网友:
互相学习,你们实地的学员,受月饼老师的真传和系统的理论学习,向你们看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带黑胶用220度,感觉温度低了点吧。

应该说是每台BGA不一样,所以这里的220度也只是相对的

网友K:
e440很多配置吗?只遇到一台i5的还是三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e440很多配置吗?只遇到一台i5的还是三代的

是的,E430也一样,有二代,三代的配置,显卡也不一样,有四显存,8显存,所以桥也有分HM 86 8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