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这个芯片到底是干嘛的

楼主(2016-07-18):
我的板子测的DGPU_PWROK有电压3.4v,就是两个5v也都有。SLG_RUN_ENABLE_VGA没有。所以导致RUNON_R_1控制的两个芯片转换出来的1D05V_VGA_S0和1D5V_VGA_S0都没有。。。 不知道这个是个控制开关?或者能不能加一个保护电阻什么的,直接把2脚跟7脚连起来?不知道这个转换出来的RUNON_R_1是多大的电压。

现在U9301的5,6,7,8有电压,1,2,3,4脚没有。 U9302的5,6,7,8脚有电压,1,2,3,4脚没有。 这个板子现在是插电延迟2,3秒自动开机。插电池就不自动开,按开机扭就开机。但是无显示,只是板子电源灯亮。按开机键也能强行关机。

网友:
runon_r_1必须是高电平吧 才能是使两个N管导通 3V或者5V咯

网友:
q9303那管子有没有啊,有的话那管子工作会拉低1.5和1.05的开启的,先断开中间的电阻看看开启能正常出来不

网友:
已经导通了,电压都有。就是不亮。估计桥挂了。。。

网友:
1.05v转换1。05的,最后出来的

网友:
1.5v转换1。05的,最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