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 REV:2.01G 1秒掉电

楼主(2016-07-18):
2016.07.18 今天接修了1片ASUS P5KPL-AM SE  REV:2.01G的板子,故障是:触发后 1秒掉电,拨掉12V4P CPU供电就不掉了,不放CPU的话也不会掉电,初步怀疑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开始先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脚,在上电瞬间查到UPU2的16脚供电为0V,此脚通过电阻PRP8 4.7欧的电阻相连的5VSB,用镊子刮了一下电阻,发现接5V的一端已经氧化脱焊,将电阻更换后故障排除, 此板修复!此板的点位图在论坛里面有,老手请留情,匆喷!只做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维修就是需要认真,这类故障需要细心

网友:
维修要仔细啊

网友:
一般这话的就是CPU的条件不正常,不装CPU不掉电。装上去不行

网友:
其实我想说  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维修细心的话 有些疑难杂症可以秒杀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细心

网友:
图片最好配合上下

网友:
修主板确实要耐心  现在有时看到是CPU供电问题  一看那么多条件要查  都不想修了  越来越没耐心了 !应该像楼主学习!

网友:
维修主板最主要的就是细心,认真

网友:
要是我,直接加猪油膏,换电管,过程中可能热风枪扫到一点,无意中把此电阻加焊回去,开机点亮,洋洋得意,其实二逼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更容易理解

网友:
老手也是从简单的失误一步步走过来的,楼主加油。

网友:
主要是灰尘太多导致氧化了。

网友:
楼主相当仔细

网友:
华硕老毛病了  pson也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