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现新机器联想NM-A311的BIOS是25lQ64CVIG.电压1.8V的.用什么编程器刷

楼主(2016-07-18):
请教大家个问题.现新机器联想NM-A311的BIOS是25lQ64CVIG.电压1.8V的.用什么编程器刷.我的编程器识别不了.我用886   自己还借了一个RT809F都不能识别.

网友:
你任意选一个会提示告诉你用哪个器件的

网友:
我试了一下我的编程器 tl866cs检测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编程器升级最新驱动试一下

网友A:
我淘宝一百块的编程器  还没遇到刷不了的

网友B:
866cs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刷过的!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淘宝一百块的编程器  还没遇到刷不了的

我也是24.25和93的芯片都通用刷

网友:
tp866检查不到25LQ64CVIG

网友:
有转接板 淘宝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可以先把软件升级一下看看。

网友C(2016-08-20):
淘宝买的15块钱买编程器都能刷,虽然是1.8v的,但是这个编程器能识别成25q64bv  能刷能读

然而是1000多希特尔不能刷,蛋疼

H55

网友:
我用的是希尔特 500P 可以刷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个g40-30,开始时开机后20秒定时掉电  用500p刷了之后,开机0.3a不显了。刷了几个都是0.3

网友:
我100的编程器 用得好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866cs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刷过的!1.8V

你的866特别些,我的都识别不到

网友:
要专用座子和升级编程器最新固件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15块钱买编程器都能刷,虽然是1.8v的,但是这个编程器能识别成25q64bv  能刷能读

然而是1000多 ...

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
809加转接可以吗

网友:
TL866 识别不到  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