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一半亮一半不亮

楼主(2016-07-18):
谁说灯管一半亮一半不亮就要换高压板 换线圈的 。有一些稍微旧一点的板子,你可以吧电源板上的5v12v电容给换掉 一样可以好

网友:
有这事,真的吗?

网友:
有一些换高压板不行的 可以试试 5v就算不跳 也不稳定 换完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不知道,是不是升压不够啊

网友:
灯管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不是一定的

网友:
大部分都是灯管接头氧化严重才一半亮一半不亮,电容有问题的话,外观上应该能发现鼓包漏液现象。

网友:
如果是别的有问题,你把300V大电容坏了也没用。。。

网友:
还没听说这个故障换电容能好的

网友:
就是电压不够,可以理解的,你不给高压板吃饱,他不干活。

网友:
这样?换电源板的电容?带不起负载吗?

网友:
反正说白了就是高压功率不足引起的

网友:
我遇见的一般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灯管的问提!

网友:
那是lz 你运气好  换电容就好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换灯管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直接换高压变压器就OK

网友:
碰过几个aoc19显示器,背光一半亮一半微亮,发红,以为是灯管坏,一拆开发现高压部位电容严重老化,都怀孕了,果断换了,直接开机修复,,呵呵

网友:
有电压低的问题。有高压变压器坏的。有灯管坏的。有高压电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