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大热天也想泡泡澡凉快凉快

楼主(2016-07-18):
客户自己一边拿出笔记本一边还说这笔记本是装在包里边直接掉进空调接水桶里边,晒了两天,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我心想这笔记本看来也是受不了天太热想泡个澡,凉快凉快啊,先拆开看一下吧,大家看看
板号:

进水处:

还有两小处稍微进水没拍,洗洗刷刷,过程省略。。。
放大镜观察,看见pu4有一脚已经腐蚀断线,翻板看背面估计待机芯片,打开图纸

就是这个18pin不采用,不管他在看看16pin好像有问题,开风枪取下来烧断了,刀片挖补线,大家也看到了芯片是RT8205,找料板找到TPS51125A换上
大家也看到了,3 5V的上下管,也腐蚀了,一个断脚,一个击穿,全换,在打打值,没问题 上电没电流,按开关一样
那就测测待机3v 5v 没有,测线性没有,测13脚en 0v ,拆PR48 PR49 测B+19  打开神器一算3.1v的开启,找电阻10k和2k的代换,在测线性3 5v有了  再测PWM3 5V 还是没有。。。再查1、6pin  0v  追查,就在左下角
直接测pq13的2脚无电压,再测PR57的VS短无电压,看看图,pq12的2和5pin 低有效,那就把pq13拆了,pq13的1和3脚直连,直接接地,VL被拉低pq12的控制级为低有效,再测3 5v有了,按开关,触发电流蹭蹭往上跑,晕怎么又掉了,反复如此,测全板供电都有 ,再仔细观察主板,有一个电阻一碰掉了,测其一端有19,估计给那个芯片供电的,找个电阻焊上,电流不掉了,接屏,就在亮屏一瞬间我心凉了

大家看出来没,对。也进水了,这下可符合这桌面背景了
修机不易,发帖更不易,加点分安慰我一下我这受伤的心
最后想问问饼哥最近论坛怎么了,老是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走转转,论坛看看,整点经验,捞点银点……

看来捞了不少了

网友B:
修的挺不错的 给楼主加两分

网友C:
进水机可以多报点吧、幸好有图纸、不然就GG了、对、没错。我说的就是华硕!!

网友:
这个要赞一个

网友D:
厉害   腐蚀这么严重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挺不错的 给楼主加两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腐蚀这么严重都修好了

运气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可以多报点吧、幸好有图纸、不然就GG了、对、没错。我说的就是华硕!!

是啊,是应该多报点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牛 这屏保更牛

网友:
厉害 厉害,过程挺详细的

网友:
技术好,都成这样了还能修好。大神也

网友:
这么多固障还能修出来,楼主费心了,其实心挺细的,最后的掉电能发现一个电阻掉了

网友:
屏也进水了,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只有待机芯片和一个电阻有问题。楼主运气不错啊!加分支持下哈

网友:
昨天修个苹果也是,亮机后发现屏进水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