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JC2 v7.0不触发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7-18):
映泰H61MJC2 v7.0不触发,电压都有,BIOS也刷过了,有人遇到过吗?
不触发

网友:
测那个么几个信号RTC,RSMRST,触发信号, 还有SUSB#看下是不是都正常呢?

网友:
按照开机时序来查啊,RSMRST, RTC这些

网友:
不过有点纳闷,电压都有应该上电了啊,要不怎会有电压。

网友:
不触发的还算好修的啦 开关到IO IO到桥 PSON 就这几个 你都查了哪了

网友:
H61不触发都很好修呀,按照时序,只要桥不坏都能修好,

网友:
测RTC电路,还有你要把你测量的数据发出来,好让大家看看

网友:
不触发 是最好修的 打值先 看看短路没

网友:
是不是io到绿线之间断线了,你量看看通不通

网友:
应是开关针没找对,把RESET当开关了

网友:
查RTCRST#和IO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