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维修

楼主(2016-07-18):
今天拿到一块3870显卡故障花屏,这种花屏第一次碰到发上来大家分享下,手上没有检测A卡显存的软件,只能先做BGA,结果还是没变化,大家讨论下这种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

网友A:
这个显卡倒是有测试软件,但卡太老了,收不到什么钱。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倒是有测试软件,但卡太老了,收不到什么钱。不好修呀。

软件有下载地址吗?能不能发个给我!我修显卡不收钱所以不在乎值不值,主要是宣传下自己

网友:
可能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B:
好像还缺字符,,,用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C:
显存问题   一般不都是大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缺字符,,,用软件测试一下

没A卡的软件网上和淘宝都没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问题   一般不都是大花吗

显存问题一般N卡是大花,A卡接触的不多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有坚条的花屏,多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8颗显存的话就是第8颗。

网友:
没修过  观望中

网友:
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