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t rev 1.1 主板BIOS要对好板号是1.1的

楼主(2016-07-18):
大小1M ga-g41mt-s2pt rve

网友:
论坛上2.1的刷了能开机,过滚动条黑屏,进不了系统,PE

网友A:
我板子少一个M BIOS的  BIOS 能不能把那个BIOS芯片型号发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板子少一个M BIOS的  BIOS 能不能把那个BIOS芯片型号发给我

板子客户早拿走了,我记得两个BIOS型号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客户早拿走了,我记得两个BIOS型号一样的

2个BIOS一模一样的型号?程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个BIOS一模一样的型号?程序呢

程序也一样啊,装一个M-BIOS就可以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也一样啊,装一个M-BIOS就可以开机

我现在是可以开机  不跑吗拆机只有一个B 的  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可以开机  不跑吗拆机只有一个B 的  BIOS

把B-BIOS拆到M-BIOS上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B-BIOS拆到M-BIOS上面

我现在找了一个一样的BIOS装上去刷了一样的程序 还是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找了一个一样的BIOS装上去刷了一样的程序 还是不跑吗

有复位吗

网友A:
复位有  真的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有  真的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换南桥试试

网友A:
这板子桥容易虚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桥容易虚汗吗

南桥容易坏,供电全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容易坏,供电全有了吗

对 供电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桥容易虚汗吗

南桥容易坏,GB南桥,供电全都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容易坏,GB南桥,供电全都有了吗

NH 82801GB  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