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6-07-18):
    刚刚客户拿过来一台惠普的品牌电脑,跟我说是点不亮。我插上检测卡发现可以跳码,我打开盖子发现是爆了几个电容,跟客户沟通下,拆机直接更换。     换完接上电源试一下准备装机,这下好 连码都不跳了,以为是换的这几个电容有问题,重新换掉,通电还是不是然后就用万用表量呀。感觉各路电压都正常啊,我这边修个板子也就几十块钱,正好我有和他这个板子一模一样的板。就准备叫客户换板了,我就直接用我板子给客户点一下。唉。。。奇怪了 怎么我的板子也不行了  我就想了下,这种主板是不是要插上风扇,我就拆了一个上去 唉 可以跳码了但还是不显示。我就感觉奇怪了 这板子怎么要插上风扇才可以工作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主板上可以插风扇的地方全部插上。哎呦喂。戴尔的LOGO出来了。
       总结:有些品牌电脑必须要插上一个 两个甚至三个风扇它才可以跳码或者亮机。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先插插上风扇试一下先。

网友:
很多品牌机的风扇不接的话会报警还是什么的

网友:
很好 的经验啊

网友:
这种事情都有  简直不敢相信

网友:
没遇到过  不插风扇不跑马的

网友:
不会吧,我只见过不插风扇会报错,没见过不插风扇不跑码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没检测到风扇插入,防止过温而采取的保护措施

网友:
好就加点分哈

网友:
我好像还没有遇到不插风扇不跑码的!

网友:
品牌机就这样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没碰到过。遇到过会报警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讲究,应该看看其他的机子才能下结论。

网友:
要认真查看 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不插cpu风扇就不跑码   是惠普品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