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变压器拆解

楼主(2016-07-18):
没事 拆解长城电源辅助变压器

初级

次级

初级

网友A:
前两天,你不是刚拆一个了吗

网友B:
楼主什么时候拆房子我去围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你不是刚拆一个了吗

前两天 拆的主变压器
这次拆辅助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时候拆房子我去围观啊

没事拆开 看看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 拆的主变压器
这次拆辅助变压器

看来,楼主是看啥都想拆呀,,,好奇心!!

网友D:
长城电源,有一款辅助变压器初级短路的通病,现在后悔,没有像楼主一样拆开看看,到底是怎么短路的。

网友E:
楼主,下一步该拆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看啥都想拆呀,,,好奇心!!

没事的时候 拆拆看看 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长城电源,有一款辅助变压器初级短路的通病,现在后悔,没有像楼主一样拆开看看,到底是怎么短路的。

估计是漆包线掉皮了 搭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下一步该拆啥了,,,,,

准备在拆推动变压器

网友F:
理论联系实际,这样对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联系实际,这样对维修很有帮助。

是的  多实践才行

网友G:
楼主这是闲的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是闲的了 !!!!

是的 没事 练练手

网友H:
可惜啊。磁芯都弄碎了。如果是想要修复的话,这下就彻底没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可惜啊。磁芯都弄碎了。如果是想要修复的话,这下就彻底没戏了。

磁芯 比较牢固不好拆
暴力拆解 报废处理

网友I:
楼主的拆解照片有一定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拆解照片有一定的价值

了解下实物的结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漆包线掉皮了 搭在一起了

请问这种变压器是机器自动绕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种变压器是机器自动绕组吗

都是机器绕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磁芯 比较牢固不好拆
暴力拆解 报废处理

除去黄色胶带之后用风枪200度以下对磁芯进行加热,待绝缘漆软化之后就可以很完整的把变压器拆解。这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要等到磁芯充分加热到漆软化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去黄色胶带之后用风枪200度以下对磁芯进行加热,待绝缘漆软化之后就可以很完整的把变压器拆解。这个过 ...

多谢指点 原来是这样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城电源,有一款辅助变压器初级短路的通病,现在后悔,没有像楼主一样拆开看看,到底是怎么短路的。

过热造成漆包线绝缘损坏

网友:
楼主把线圈的匝数,分享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