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6-07-18):
故障时上电到0.4几不显,拆机看到八角芯片烧坏,没有电路图,看不到型号,,PWM电路,量电路判断是19V转12V电路,于是改模块上去就OK

post_deleted

网友:
学习高手,对主板的电路部分非常的清楚

网友:
电流够不够  电流搞大点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的是转12V的呢

网友:
好在一体机有地位置可以放这模块,,

网友:
主板维修还是厉害

网友A:
这东西电流最大好像才1.多a,这样够用么?

网友:
厉害。。看了直接晕掉

网友:
就是芯片烧了 其他地方没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这思路很清晰 我想不到

网友:
在空间富裕的情况下 此法最有效率

网友:
回帖请遵守论坛相关版规
严管板块灌水会被严肃处理的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样的模块来改了,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既然会改模块,见识了。能具体说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电流最大好像才1.多a,这样够用么?
够用了,可以带3A的电流

网友:
大神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