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7-18):
联想G480  板号:LA-7981P 键盘全失灵,USB外接可以用 进系统之后除了键盘不能用 其他都正常  更换过EC KB9012QF A3带程序的-更换过南桥。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打键盘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变大的

网友A:
键盘接口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接口阻值正常吗

没有断线  阻值正常

网友:
既然没断线  阻值又正常  EC 南桥换过   那什么问题 排阻 电阻 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