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0A led开关电源成功修复,特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6-07-18):
前几天得到一个12v10a的led开关电源,故障为无12v输出,在网上找到了近似的电路图,在论坛中请教高人指点,期间也在网上找资料,详情可见先前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8240-1-1.html
今天成功修复电源,原因是主变压器次级绕组6脚,7脚虚焊,补焊后成功输出12v,但是仍然不知道其中的启动原理,下图为近似的电路图,以及我的个人猜测。

网友A:
高手啊  简单几下就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  简单几下就修好了

只是补个焊而已,连零件都没换,算简单的

网友C:
楼主学到了不少电源知识这才是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到了不少电源知识这才是重要的......

自激的那部分还是没找到资料,仍然没弄懂,不过那一部分原件不多,以后在遇到坏的不自激起振就一个一个拆下来测

网友D:
电源结构和ATX电源差不多,,,,,,,,,

网友E:
楼主是怎么去推断变压器是虚焊

怎么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补个焊而已,连零件都没换,算简单的

这也需要技术判断是否虚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结构和ATX电源差不多,,,,,,,,,

应该是和开关电源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到了不少电源知识这才是重要的......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去推断变压器是虚焊

怎么检查

查高压部分2个主电容的电压为直流150v左右正常,初步判断高压部分正常,然后T1初级这边的自激起振部分原理不清楚就先没管,再然后测次级6,7脚的电压为10v左右,测tl494的12脚没有电压,再次测T1次级的6,7脚没有电压,所以就怀疑6,7脚有虚焊,而且目测也有虚焊的情况,补焊后正常输出12v。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好

网友F:
你分析的不错,这个电路启动确实是如你所说的那样分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是那个t2,整个上下管交换工作都是他在起作用,我大概说下,电压建立之后,+b通过v1上的两个分压电阻送到v1,这时+b通过v1导通从t2的6脚流到8脚到t1到c7,从t2结构看,此时左正右负,导致v1加速导通,v2关闭,到c7充电完毕的瞬间,t2电流方向改变成左负右正,此时v1关闭,v2打开,因为c11电压在v1导通的时候充电是左负右正,在v2导通的时候,会加速v2导通,之后就是又重复v1工作了。在t1那边,感应到的电压只能是够提供给494基本工作电压,之后494工作,但是v1v2现在已经在工作,如何控制呢?关键点在于之前的自激所产生的输出电压不足以达到494所设定的稳压值,所以在494开始工作之后,t2因为所输出的控制电压比自激产生的还要大,接管下来就是水到渠成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补位 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分析的不错,这个电路启动确实是如你所说的那样分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是那个t2,整个上下管交换工作都是 ...

感谢大神详细讲解!!!

网友:
还真没有弄过这玩意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高手,真的是高手,争取多回帖,然后成为你们一样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