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无开机触发信号是CPU还是电源ic

楼主(2016-07-18):
插充电器可以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开机触发脚无1.8v电压,上拉电阻r0314一端有1.8v另一端为0v,所有相关阻值完全正常,上拉电阻更换过故障依旧,求指点

网友:
开关的电压是哪来的 就查哪

网友A:
检查开机键中间的电感是否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机键中间的电感是否断了。

电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