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68 D3 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16-07-18):
主板几个大的供电都正常。总线电压也正常,没图纸也不知道VTT _VLD在那里测就不管了。。时钟是桥产生的。。这个板子以前是好的。。放了很久。。所以换换晶振。。没效果。。
测测CMOS电压是2.8V 。。正常3.3v..通过一个双二极管而来。。。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突然想到。。有句话:二极管本身是有压降的。。。。但是平时通过双二极管的电压正常都是3.3的。。
请问:什么时候电压通过二极管不产生压降。。。。没有电子基础。。高手不要笑话

网友:
这个双二极管应该是单独的一个脚是RTCVCC  另外一个是待机3V  一个是电池电压

网友:
正常的,跳线的那里只要不低2V,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2.8是正常的,时钟正常吗?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测测VDDA2.5正常不

网友B:
二极管是有点压降的   PCIE  和PCI上的时钟正常吗

网友:
主要测试HT_VLD出来了就复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VDDA2.5正常不

正常啊。。电压都正常

网友:
不知道在哪里测HT-VL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是有点压降的   PCIE  和PCI上的时钟正常吗

没有时钟啊

网友:
测灰色线pg的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