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开机黑屏

楼主(2016-07-18):
这个联想C200一体机黑屏,有两个问题,一个是U37程序,二是串口下面断线。

网友:
现上传二代三代U37程序及二代主板程序,测试可用的。

联想C200 集成CPU 独显 二代内存 板号CIPTS V1.1.rar

联想 C200 CIPTS DDR3 屏幕主控芯片原机备份.rar

网友:
还有一个屏的程序

联想C200 DDR2 U37一体机驱动程序.rar

网友:
这机型很少,可能没机会遇到了

网友:
这个是那个光驱接口那里断线LPC?

网友:
意思就是你以经修好了呗

网友:
程序的碰到过

网友:
修过这种一体机都是亮一下就灭  换灯管

网友:
楼主修好了发个图片上来了,方便大家以后修到对比了

网友:
是平屏的程序还是主板的程序

网友:
发个具体位置呗。不用去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