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飞越A800-4e60 IPISB-VR R1.01

楼主(2016-07-18):
方正飞越A800-4e60 IPISB-VR R1.01

方正飞越A800-4E60 ipisb-vr

网友(2016-09-15):
正好需要这个BIOS,谢谢

网友(2018-01-02):
正好需要这个BIOS,谢谢,下载下来了。。

网友A(2018-02-27):
不知和a700一不一样 下载试  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和a700一不一样 下载试  试

一样的 可以用

网友(2018-04-28):
ejfjsdfgoijetjwetjetpvewkwo要表靓仔

网友B(2018-08-29):
方正的机箱,鸿基的主板。。。IPISB VR  V1.01开机一直滴滴滴滴先刷一个试试

网友C(2020-12-03):
引用 网友B:
方正的机箱,鸿基的主板。。。IPISB VR  V1.01开机一直滴滴滴滴先刷一个试试

bios刷了最后好了么 ?  使用的22NM的CPU测试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了最后好了么 ?  使用的22NM的CPU测试的么?

不行,当时内台机子不是bios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