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6 VER 2.5无不跑码抓BIOS选中波形

楼主(2016-07-18):
如题,7236 VER 2.5,不跑码,测R382 H_PWRGD,CPUPG信号正常,测R358 H_CPURST   CPU复位信号,正常,测假负载CPU到北桥数据地址线正常,测南北桥连接总线阻值正常,测BIOS 1 2 5 6脚阻值385正常,示波器打BIOS第1脚CS#波形正常,刷BIOS,修复,附上BIOS与BIOS波形

网友A:
BIOS不对 应该 是一闪而过的波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对 应该 是一闪而过的波形吧

用的示波器AUTO档,又试了一片技嘉945,实测波形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V星的BIOS 现在是经常坏 比技嘉坏的多

网友:
你这个波形那个电压打的太低了,容易看不那么准确

网友:
有示波器修路要方便很多,而且有的故障没有波波就无从判断

网友:
这个波形对不对难确定,但一定瞬间要 有波形,再说BIOS不对也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