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版ME 和商务版M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18):
请问普通版ME 和商务版ME有什么区别??能通用吗?

网友A:
文件大小都不一样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大小都不一样用不了的

文件大小不一样?那怎么知道机器本身是哪种ME呢?

网友:
一个是,通用的一个是有品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