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thermal sensing error!”掉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7-18):
请问联想S1 YOGA开机报“thermal sensing error!”掉电,是什么问题?急!请大神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温控检测错误

网友:
热感应错误...查cpu散热的传感器,风扇等...

网友:
风扇没问题的!风扇有问题也是报“CPU Fan error!"

网友:
BIOS和EC BIOS也刷写过了,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