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UD3L 掉电求助

楼主(2016-07-18):
开机复位灯 亮一下就灭 然后重启 循环这样啊 BIOS 刷过了 电压 时钟都正常
各位版主 给个解决的办法呗
掉电

网友:
意思就是没复位了?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了没

网友:
PG信号正常?

网友:
这个不知道用的是不是那个LM324如果是可以换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