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H3-AM 1.0关不了机,关了又重启。

楼主(2016-07-18):
H81H3-AM 1.0关不了机,关了又重启,不是系统问题,在DOS下也一样,拔掉了开关和重启线也一样,开关针和重启针的电压都正常。求助!!!望大师们指点一下。
重启

网友:
BIOS刷了也没有

网友:
拆掉 网卡 ,看看

网友:
查WAKE#信号就是网络唤醒正常为高电平

网友(2020-08-30):
网卡问题 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