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3SV显卡芯片第仪脚旁边4脚芯片型号如下图,有知 ...
求华硕K43SV显卡芯片第仪脚旁边4脚芯片型号如下图,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楼主(2016-07-18):
求华硕K43SV显卡芯片第仪脚旁边4脚芯片型号如下图,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华硕

网友:
那是晶振吧,拆一个南桥旁边的晶振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晶振来的茂似27M

网友:
来自: 上海
下个点位图看看吧,图片有点模糊看不太清

网友:
这显卡好像不行了

网友:
晶振都爆了 你居然没有看见/.?

网友:
这是个27M晶振

网友:
显卡好像是鼓包了 还爆珠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那个东西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