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有人见过这样的屏灯管吗

楼主(2016-07-18):
有人见过这样的屏灯管线吗?里面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谢谢了

网友:
这种灯管有啊,这个是6灯的,以前的大一点的屏很多这种6灯的

网友:
见过这种,,宽的是两个灯,窄的是单灯管

网友:
见过  灯管连接在一起的  不好换  改LED吧

网友:
和普通一样的,也是lcd灯管

网友A:
这个是6灯的,也是lcd灯管!

网友B:
三星的屏是吧,,,高端显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屏是吧,,,高端显示器的

那可以光用哪个单灯的吗 ,大口的灯管不用了,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6灯的,也是lcd灯管!

那可以光用哪个单灯的吗 ,大口的灯管不用了,可以吗?

网友:
这话见过啊,就是大口和小口一起哈

网友C:
这种屏多用于专业显示器的,怕亮度不够,不均匀,所以灯管很多,建议楼主价格报高些,这种显示器相对厚度也大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多用于专业显示器的,怕亮度不够,不均匀,所以灯管很多,建议楼主价格报高些,这种显示器相对厚度也 ...

专业显示器?估计不是什么专业用的,我想光用哪个小口的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专业显示器?估计不是什么专业用的,我想光用哪个小口的灯,不知道行不行

本身这种屏确定都用在专业显示器上的,后改的另说,很多不能直接用小口,因为有的只是回路,不是单个灯管,还有这种很多是U型灯,对高压板要求也很高

网友:
直接改LED吧

网友:
看的多啦,不行就把那个屏接口改啦。

网友:
还是LCD的灯的22相对

网友:
很少,不过还是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身这种屏确定都用在专业显示器上的,后改的另说,很多不能直接用小口,因为有的只是回路,不是单个灯管 ...

难道还地把屏幕拆开改一改

网友:
这种构造机子应该很老了,第一次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可以光用哪个单灯的吗 ,大口的灯管不用了,可以吗?

应该不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可以啊
那只有拆屏改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