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维修

楼主(2016-07-18):
m2n68-la

故障现象:
加电不显,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全板无复位。
故障分析:
测供电发现总线供电0v。由apw7120控制mos产生。测apw7120条件1和5脚9v左右,7脚2.5v。感觉这个9v供电不太正常。查供电来自12v经过4r7电阻到达7120。首先换个7120结果一样,总线供电依然0v,7120本体供电还是9v。将4r7电阻另一端和7120断开,测试电阻一端12v,另一端为11v多,为正常。于是再次更换一个7120,结果还是一样。不再纠结那个9v,接着查其它地方,将7120周边电路远件查了个遍,没发现问题,将上下管更换还是一样。怀疑我更换的两个7120是坏的,此时手上已经没有芯片了。记得听说过rt9214可以代换7120,于是找了一片换上。再次上电,复位出来了,总线供电也有了,主板跑码亮机了。这时我以为已经解决,并且认为我换的两片7120是坏的。顺手扔旁边垃圾筒了。接下来重点来了。
将主板装机测试,正常亮机,进系统也可以,但是进系统后报出稀奇古怪的错误,跟着就自动重启了。忘记拍照片,只记得含有usb2.0这个字眼。另外就是键盘时好时坏。重新做系统后还是这样。并且有时键盘在自检的时候就不能用,bios也进不了。换了键盘,内存后依然不行,开始怀疑主板更换的rt9214。再次拆出主板,检查总线供电这一块,但是查不出什么明堂,一切都正常。没办法,还是得找7120装回看了一下。找了一片修好的华硕m2n主板,这片板上正好有7120。将其移过去加电,复位灯又亮起,又是全板无复位,回到了原先故障。这次换的芯片可确定是好的,问题应该还是在这里,再将周边电路查一遍,除了7120供电9v有点异常外,其它基本查不出什么。
真的不太会修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来点硬的,将4r7电阻取掉,电阻两脚焊盘直接短接,将12v直接拉到7120。意外来了,加电后复位来了,跑码亮机喽。赶紧装机测试,之前的报错和键盘识别问题全跑了,在此故障修复。

这块板其实很好修,估计也就是那个小电阻(4r7)的问题。被我跑弯了路搞成这样。本来是想换个电阻上去测试看看,由于时间问题就没去深纠了。
但是这次维修得出:rt9214可以代换7120,但是只能用作测试7120电路,因为它代换可以出电压,而不可以正常使用。(出一些奇怪的报错和故障,这些报错和故障基本看不出与此供电有关,有点混人)。
有用就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忘记说了句,那两片7120,我又从垃圾筒里捡回来了。不能冤枉了好芯片。

网友:
呵呵RT8120好像用7120代换也是出奇怪问题。

网友:
会修的人 都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