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6-07-18):
型号是华硕P5QL,雷击板,拿过来的时候简单看了下,就叫客户装新机子了,现在客户不要了板就留在这里了,今天没事干就拿出来看看,雷击第一就想到网卡,拆掉网卡,亮鸡了,看到华硕界面突然重启了,摸了下com很烫,拆掉再次亮鸡,这次就直接进到bios了,设置好时间,保存重启,然后.......就开不了了,,放电再开又开机了…保存还是一样,,然后我就想着刷个bios,涛声依旧~~~去论坛看了下有说刷BIOS好的有说干桥好的~~刚准备干桥~~主板自己就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A:
机器跟人不同
基本没有自愈功能吧
当然有些元件具有类似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跟人不同
基本没有自愈功能吧
当然有些元件具有类似特性

应该是桥虚焊了吧~~明天再看看~我多测测

网友B:
这种问题以前论坛有人说换晶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以前论坛有人说换晶振好了

我测了有压差,没示波器...谢谢 明天还有问题就换晶振看看

网友C:
这种问题遇到过很多次!保存CMOS设置重启就档代码!需要放电后 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遇到过很多次!保存CMOS设置重启就档代码!需要放电后 才能亮机!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还是哪里接触不良吧,华硕822坏得多,看板上有没腐蚀的地方

网友:
应该还是桥有问题,你看下晶振和谐振电容换掉试下吧

网友:
这样的板子很难搞,等着反修吧

网友:
进BIOS把网卡屏蔽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