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60C 版号K56CM 2.0 一颗电阻引发的血案 秒杀!

楼主(2016-07-18):
地点:无锡江阴飞音
时间:2016.7.18
人物:q759315349
故障:整机触发上电0.5A停滞 单板0.35A

--------------------------------华丽的分割线-------------------------------------------
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来了个华硕超薄本子 通电看了一下故障 0.5A左右 今天早上一早去 方便面还来不及吃就迫不及待的拆机了 单板上电0.35A停滞 粗略打值正常 测量各各电感 正面右下角一个电感无电压 cpu供电无电压 打开点位图看看这个电感是何方神圣:

+1.8VO 给CPU供电和桥信号做上拉的!先修这个!测量供电和开启有 打值无异常 接下来不是换芯片 而是测量反馈脚的阻值是否一致!

实际测量上拉电阻阻值为10K 下拉电阻阻值为10K 上拉电阻与标示值完全不符合!更换上拉电阻 解决!
此机型待机电流为:0.006A 亮机电流为0.75A
发帖不易 维修不易 还有几分了!回复个评论 人家说我是灌水 扣我两分!把我气的一下午没精神!

网友A:
你修机可以啊 最近生意不错嘛   华硕的好像很少有图纸的哦  你那里找到的

网友:
也是个高手,,本人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机可以啊 最近生意不错嘛   华硕的好像很少有图纸的哦  你那里找到的

点位图是论坛上找的!忙!机器堆成山 一人在修!

网友:
不会是我扣得吧?  我这边都闲的蛋疼

网友B:
这个不叫上拉下拉电阻吧,是分压电阻吧楼主。信号的才叫上拉下拉

网友:
你那里生意那么好,是不是就你一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叫上拉下拉电阻吧,是分压电阻吧楼主。信号的才叫上拉下拉

无所谓~\(≧▽≦)/~啦啦啦!!!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直接秒杀这种问题  佩服

网友:
asus容易坏电阻

网友:
华硕的排阻坏的比较多

网友:
华硕的基本看下不行都不想修了。同行的价格又是一样。  话的时间比普通板长几个倍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这是真正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