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这个是屏挂了吗

楼主(2016-07-18):
S22D300NY

网友:
有竖条了!基本屏挂了!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
这个看来是无可争议了

网友:
看这就是简单的屏线问题 想多了吧

网友:
很明显了……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7-19):
有亮线一般屏挂了,重插插排线。压压屏主控芯片有反应没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是屏问提 的!屏坏了!

网友:
没得看了直接扔

网友:
换屏 保证好 不过没价值换屏

网友:
应该就是是屏坏了。

网友:
可以看出,是屏坏了,,,,,,,,

网友:
不是正版三星来的。

网友:
很明显的屏坏 ,换新的显示器把,,

网友:
很明显的屏挂了估计都不用通用板测

网友:
不会换个屏试试吗

网友:
换屏啊   还搞毛线

网友:
换个液晶了也不贵了。

网友:
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挂彩了,,这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