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寸开机一会自动跳亮度调节

楼主(2016-07-18):
飞利浦19寸显示器开机一会就开始自动跳亮度调节.菜单...我这人也是比较懒,直接把连接按键的电阻全拆了,只剩下开关,一般人也不会用到..过段时间等他知道用·再跟他报价换按键板....装上开机就直接打电话让他来拿走了~70闷:坐等返修

网友:
哈哈 肯定会找你来

网友A:
这样搞一下70快?我们最多40

网友:
额。。这都行。。

网友B:
一般就拆坏的那个按键 也就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拆坏的那个按键 也就40

拆坏的那个按键,40元;
拆机费用40。
检查诊疗费20
一起算个整数吧

网友:
修一下也不难,,,,,,,,,

网友:
还是给修一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一下70快?我们最多40

送修和上门服务还是有区别的喔。。。。我们上门服务费都40

网友:
有没试机 稳定不。

网友:
其实一般很多客户都不会用的,比如我自己就是如果没有问题,我开关键都没有按过。。

网友:
其实问题不大的,大部分客户是不用的。

网友:
要是知道你把他按键拆了,那楼主就菜了

网友:
按键换一下不就好了,,那天他屏幕图像不准,按下自动键,就悲剧了

网友:
换一下开关试一下。

网友:
不是单个按键换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