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供电求助!

楼主(2016-07-18):
一块GTX260显卡无核心供电,供电部分为四相供电有四片RT9619A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端有12v供电,芯片1脚也有12v输入,2脚有2.34v,输出端没输出没相同的电源管理芯片的显卡参照,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断开电感测场管无短路,现在毫无头绪望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
还有就是PT8802A这一集成电路网上什么都查不到,哪位DX有资料麻烦传一下!

网友B:
和其他的对换,看有没有输出来确定是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C:
RT8802A  1PIN EN,12PIN  DVD这两个信号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其他的对换,看有没有输出来确定是不是芯片问题

有四颗都没有输出,rt8802a芯片被我输错了没搜到,现在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802A  1PIN EN,12PIN  DVD这两个信号容易出问题

关键测试点是哪几脚?

网友D:
你手上有一样的多好对比着修嘛,只要修出了一块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手上有一样的多好对比着修嘛,只要修出了一块就好办了

有就好了,只有碰到一堆网吧卡那还差不多!

网友:
更换了RT8802A还是没输出,在主板上电时可测到1.2v供电随后就消失了,侦断卡代码2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感测场管无短路,现在毫无头绪望各位大师赐教!

测场管还要断开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场管还要断开电感??????????????????

为了更好判断,只有出此下策了!

网友A:
折腾了两天电源管理芯片换了3个,场管烧了两颗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用外接维修电源供电,核心供电正常,一上主板3秒内核心电压又消失了,救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折腾了两天电源管理芯片换了3个,场管烧了两颗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用外接维修电源供电,核心供电正常,一上 ...

芯片被压伤了,芯片坏了。 屏幕一亮就消失图像的卡,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被压伤了,芯片坏了。 屏幕一亮就消失图像的卡,别修了

如果芯片坏了供电电压消失又是怎么回事,用坏主板强行上电,核心主供电可持续供电!上好主板就会3秒内消失!

网友(2016-08-19):
Rt8802a都换过三块了问题还是没解决,求高手支招!

网友:
恩恩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