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NP-C109亲测亮机!绝对OK

楼主(2016-07-19):
惠普TNP-C109亲测亮机!绝对OK,板号:LA-9314P
F.15 0190D LA-9314P.rar
0190D LA-9314P
文件

网友(2016-08-30):
楼主,请问你主板上的公共点是多少,我有一块跟你一样 的板,我的才200多阻值,一般要460左右才正常,我把所有上管拆掉,还是200多,后面加电烧板加到4伏,电流才0.009,这点电流不会有东西发烫,没有摸出来,请你指导下小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