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 平时手写时序

楼主(2016-07-19):
    大家别笑,如果有什么不对请大家提出来, 再改进,      存很多漏的。这靠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
楼主这个画出来你自己看的懂就行了,我是看的头晕

网友:
呵呵,也要学习一下有些图纸附带的时序画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画出来你自己看的懂就行了,我是看的头晕

你说也对,自己可以参一下图,画画咯,

网友B:
还是表格好看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表格好看一点

说也对,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学一下软件,再画一下吧,

网友:
楼主也很有耐心,,,,图这个也要许多时间,不过可以提高维修水平

网友:
看起来有点乱

网友:
先收藏。晚上没事慢慢看

网友:
怕是 只有lz   自己才看的不乱吧,,,

网友:
理清图,电脑画出来易看出

网友:
这图画的也太。。看不清了。

网友:
自己一旦会画了,修机器就会有思路了

网友:
自己 留好 以后有机会修到这样的板子  在写个详细的维修案例贴 就好啦

网友:
宝贵的经验资料,有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