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请问一下LG W1934S的液晶显示器从哪断开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

楼主(2016-07-19):
请问一下谁修过LG W1934S的液晶显示器?我想问一下从哪断开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有知道的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6-7-21 09:17):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55258331149154324.html#            这里有图麻烦大家帮看看

网友:
你找个保险吧!

网友:
你是要干嘛?外接高压板吗?如果是的话直接飞线就行了吧

网友:
外接高压板吗?如果是的话直接飞线就行了吧

网友:
断开供电就行了,,

网友:
你的是短路还是怎样  如果是高压有短路的话  ,直接把高压那边的电容 开关管。和变压器全拆了。就完事了

网友:
去掉给高压板的供电,,,,,,,,

网友:
如果是CCFL的,拆掉高压包就完事了。

网友:
我找到3条电源和高压之间的连线,一条是电源25V电容的正极连接高压板25V电容的正极中间有个保险,一条是电源25V电容的负极连接高压25V电容的负极,一条是来自驱动板开关信号。请问一下需要全断开吗?还是光断开正极就行了?

网友:
电容正极之间连接的不是保险,标的FB501,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高压部分的供电一般是一根跳线跟电源板连的 你仔细看下

网友:
fb是保险。把12是v供电,on开启信号和adj亮度调节线路断开就好了。也可以把高压整块给切掉。还是把mos管,芯片都拆了。

网友:
跑线断开12V到高压板就OK了

网友:
把12伏跳线割断

网友:
有个跳线,剪断就可以了

网友:
25v电容连接的那个是供电,带保险的就是高压板供电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55258331149154324.html#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55258331149154324.html#         这里有图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断哪里,谢谢

网友:
没图不好说,,直接断开给高压部分的12v的供电(有可能是14 16 18 反正就是12v以上的电压。找找,很容易找,找不到直接把高压包拆了也行 或是高压部位的mos管)

网友:
这里有图,请大家帮看看

网友:
顺着12V供电找就可以

网友:
如果你改高压的话不用断。没有灯管高压直接保护了

网友:
感觉和你说你也找不到,,,,,给你画出来吧,就是这里,,上面都有写着 FB501   这就是高压板的供电源头,拆了这根铁丝,高压就没有供电,,信不信你拆了测量就知道了

网友:
电路基本常识呀,FB保险标志,怎么学的

网友:
直接拆就行了

网友:
切断12V就好了  你这是要干啥   如果高压部分有问题直接改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顺着电源板的次级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