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关机后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6-07-19):
我这一块华擎主板,点关机后,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还是一直在转,但是机箱上的灯全都是熄了的,不知是不是CMOS的问题,打华擎官网电话也打不通,有那位同仁遇到过这种问题呀。

网友:
你换个IO试试

网友:
换个四线风扇就好了。带调速的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定论啊,我在论坛里搜索了下,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理下思路,查下关机后时序,应该可能是哪个信号没被拉低导致

网友:
应该先看一下是否为哪个电压没有关闭导致的,最有可能是CPU电压

网友:
板子可能被雷击过,,,,,,,

网友:
3线风扇不行吗

网友:
先换IO吧 试试

网友:
还是先看看那个供电没拉低把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哈,ME?

网友:
关机关不死,看那个电压没下来,安装关机时序来修

网友:
是否CPU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没有拉低?是否PCB上有断线?????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按时序查吧,有电压没有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