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C410认不到独显

楼主(2016-07-19):
一三星RC410的机子  认不到独显,bios刷过,显卡供电也正常,系统也重新做过都不行。会是什么问题?要换显卡吗?

网友:
做了一遍显卡吗?

网友:
应该是,遇到一款神州的不认显卡,重做认到了

网友:
重植显卡试试了

网友:
什么显卡

网友:
最好查一下显卡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显卡取下来做一下